2线通信问题

楼主(2015-11-26):
各位大神,
   前天公司给了个电路,里面的温度传感器,数字电位计,ADC,都公用的SDA/SCL两条线。这样的通信方式可行?如何辨认到底MCU在控制哪个器件呢?没有看到地址线。。。。。
  多谢啊!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这个跟主机、从机有关,IIC总线上第一个器件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如果有两个器件地址相同,将不能正常工作。

大部分器件的IIC地址的某些位甚至全部7位都是固定的。如AT24CXX的高4位都是1010,低4位根据容量大小而变。有的器件初始地址是固定的或可根据引脚高低电平完全确定7位地址,但内部有寄存器可以修改其IIC从机地址,如ITG3200的地址为0b1101000X,X根据芯片的PIN9的高、低电平确定为1或0,并且其内部有寄存器可保存修改后的从机地址。

主机在与从机通信时,都要发送一个从机地址+读/写信号  的字节到总线上,与这个地址匹配的器件会响应后续命令,其他的则不响应。

网友B:
请查找了解IIC总线协议。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如何实现你的这种通讯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这个跟主机、从机有关,IIC总线上第一个器件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如果有两个器件地址相同 ...

多谢大神,
  意思是ADC/数字电位计/温度传感器内部有固定地址,这样就可以通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
  意思是ADC/数字电位计/温度传感器内部有固定地址,这样就可以通信了? ...

对的

网友A:
可以看一下这篇帖子,对你应该有用

https://bbs.21ic.com/icview-585809-1-1.html

多谢@!

网友C:
每个器件,都可以通过管脚设定地址,所以楼主只看到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器件,都可以通过管脚设定地址,所以楼主只看到两根线

确实只有两条线关于数字方面的。比如温度传感器才5个脚,VCC,GND,SCLSDA,还有一个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只有两条线关于数字方面的。比如温度传感器才5个脚,VCC,GND,SCLSDA,还有一个脚。。。。 ...

那就是可编程地址,或别的器件地址可变,反正不能地址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可编程地址,或别的器件地址可变,反正不能地址不变

楼上的大神说是器件不同内部地址不一样,不一定要设外部地址。。。。。
IIC我也不了解,学习中

网友D:
IIC通讯中可以设置地址,每个器件有唯一地址,类似于一主多从通讯协议中的地址码,只有地址码相同的器件才会回应,所以不会冲突。

网友D:
这点不同于SPI,每个器件有一个硬件片选口,这里全靠软件区分地址实现

网友E:
这个是可以的,就看你程序怎么控制

网友F:
看看IIC的通讯协议啊。

网友F:
真为楼主捉急啊

呵呵,今天开始学习IIC。

网友G:
好好学学IIC总线协议吧

网友H:
有地址的!可以挂多个外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