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没有什么技术能比基本理论还重要了

楼主(2015-11-26):
基本理论好,一般来说,某些技术可能很快过时了,但基本理论不会过时,甚至永远不会过时!

但是,这样说,不是鼓励人家去啃教材!最好是联系实际,去用教材上的知识,学习轻松,效果好。啃十遍书,不如用一次记得牢!

比如实践书上讲ESD,多会讲人体模型,而且还会给几个数字,比如人体电容约为50pF,请问50是怎么来的?请用教材上知识解答!

网友A:
理论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体电容约为150pF?

如果不算平行板电容(比如脚与地,身与墙),那你得有多胖才能有150p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讲人体不是一指手指头。如你所言因人体体积而异,所以定出的规范是统计后的平均值。你去查看ESD的测 ...

确实有标准

网友D:
真空介电常数为什么是epsilon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讲人体不是一指手指头。如你所言因人体体积而异,所以定出的规范是统计后的平均值。你去查看ESD的测试 ...

确实有标准,但因国家和公司而异!
常用的150pF,其中100p是双脚对地的平行板电容。

网友:
能不能说,这种东西都是做实验做出来的~~而开始做实验的那部分人,就是老美?~ 差距就在这里~永远吃灰

网友E(2016-11-08):
毕业工作不久,想学习一下解ESD,但是没有方向。。。看过一些资料感觉无法用到实际问题中,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毕业工作不久,想学习一下解ESD,但是没有方向。。。看过一些资料感觉无法用到实际问题中,有什么好的建议 ...

老杨(清华的本硕博,北大博士后,华为12年)写的<通信之道:从微积分到5G>,其中90%以上内容都是大学学过的,但是人家悟了22年。

所以,没有什么比理论还重要了,也不是一时半会学过就能懂,就会用的,需要时间来悟。

网友F:
楼猪, 都同样重要, 理论联系实际的 技术。两者不对立

网友G:
从中美两国的创新能力上就可以明显看出,国外对理论基础的要求要远高于国内。之所以原理性的新技术通常最先都在欧美产生,而天朝绝大部分只能山寨,除了欧美发达国家研发人员收入地位高,做实验、查找资料文献的条件远比天朝好以外,主要就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研发人员理论基础远强于天朝同行。国内大多数电子、通信、仪器领域的所谓高科技企业,对研发人员的要求完全倾向于设计成熟的产品,而国外的同类企业对研发人员的要求则明显偏重研究全新的技术。据我的一些经历,欧美电子行业500强的硬件工程师几乎都称得上是物理学家,软件工程师则全是数学家;而国内却盛产画板工和码农。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现在讲人体不是一指手指头。如你所言因人体体积而异,所以定出的规范是统计后的平均值。你去查看ESD的测试 ...

X7所说的胖, 应该是针对表面积, 由于电荷只在皮肤表面, 内部肌肉和器脏是中性的, 对电容来说完全是多余的, 一张完整的人皮电容量也是相当的, 若用跟麻绳将人吊起来, 要达到150pF, 那这人至少得有5个常人的重量. 这个电容的一极是人体, 另一极是环境, 常人若站在地上, 介电常数取2, 鞋底半公分厚, 一双脚板对地电容确实大约为100pF, 故人体模型取150PF再串个皮肤等效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现在讲人体不是一指手指头。如你所言因人体体积而异,所以定出的规范是统计后的平均值。你去查看ESD的测试 ...

另外, 关于人手操作手机电容屏, 主要是靠手指头的接触面积产生的电容, 与躯干, 头, 双脚无关. 不信的话, 你把手机平放在桌子上, 拿跟二三十公分长的烧烤竹签挑块指头大的面团上到手机屏上面去折腾, 跟手指头去弄差不多的.

网友I:
我同意,理论必须走在前面。理论确立了,技术水到渠成。

网友C:
理论应该走在前面。
理论确立了,技术水就到渠成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理论应该走在前面。
理论确立了,技术水就到渠成了?

有了理论,不一定马上可以开发新技术,但没有理论,一定不可能开发出这个方向的新技术。比如有了麦克斯韦方程组,百年后才有了手机;但没有麦克斯韦方程组,则现在肯定不会有手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H:
X7所说的胖, 应该是针对表面积, 由于电荷只在皮肤表面, 内部肌肉和器脏是中性的, 对电容来说完全是多余的, ...

你说到点子上了,广义的电容并不一定要有两块靠得很近的导体构成电极,任何一个具有一定表面积的导体都是有电容量的,只是这种电容的另一极在无穷远处,所以电容量很小。人体电容不能笼统孤立地说,而必须清楚地定义是人体与其他物体构成的电容还是人体在远离任何物体时的固有电容。而且人体不同的部位和不同物体构成的电容也都各不相同。不把这些条件定义清楚,只是笼统地说“人体电容”,确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网友J:
不错,真是太棒了!

网友G:
理论本质上也是实践经验,是高度抽象化、逻辑化的全人类共同的实践经验。学习理论的本质其实是学习前人的经验,以避免自己在实践时走弯路。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其实对研发人员的理论水平要求是比发达国家还要高的。因为我们的实验条件比别人差,不可能什么问题都能进行充分的实验,我们的研发人员又经常需要在极其简陋的实验条件下,只通过有限的几次实验就能在短时间内解决一个技术难题,只有理论知识过硬才办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的都没错,问题在于几位教授最後都在做名词解释,还不如听听O大师传道比较有收获。 ...

对于你来说,确实如此。
建议你把OTB大师帖子打印出来,日夜诵读,**3年,也能成大shi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光有理论,没有实践经验,不行。
光有实践,没有理论,也不行。

这个道理大家应该都听过,也都赞同,但是,能践行这个逻辑关系的,都是相关领域的少数人物,出于金字塔上面部分。
说着容易,做起来太困难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可望不可及。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道理大家应该都听过,也都赞同,但是,能践行这个逻辑关系的,都是相关领域的少数人物,出于金字塔上 ...

谁都知道,请问大师你开这个贴,有意思吗?

网友M:
说得挺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