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EWSTM8)的字体显示问题!!(图)

楼主(2015-11-26):
IAR的软件里面已经设置好了显示的字体和大小,但是发现main.c文件的显示跟其他.c文件的显示不一样,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楼主:
看以看到图1的显示格式应该是对的,图2的明显不对~~~

楼主:
求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在Tools Option Editor 取消Auto-detect character encoding
重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ools Option Editor 取消Auto-detect character encoding
重启试试

多谢,问题已解决,把Auto-detect character encoding选项去掉,然后再重新打开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B:
完美漂亮 干净利索解决 心情舒畅了3倍多

网友C(2016-03-14):
高人啊,困扰我几天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之前每次打开那个别扭。都不会写代码了。。

网友D(2017-01-23):
引用 网友A:
在Tools Option Editor 取消Auto-detect character encoding
重启试试

心烦了几天,终于解决了

网友E:
沾楼主光,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