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CPLD输出这样的波形对吗?

楼主(2015-11-26):
请问大家CPLD--型号EPM1270T144C5N输出这样的大约5MHz频率波形对吗?
如何消除上升沿和下降沿的过冲和震荡?
CPLD晶振是外部有源晶振
CPLD输出引脚配制成LVCMOS输出

楼主:
请问大家这是CPLD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A:
输出脚串个33欧电阻 试试

楼主:
我刚才试过了 串了100欧的电阻 才基本弄平 把震荡基本消除
但是CPLD这个输出经过驱动到容性负载的传感器上时又出来了
因为负载是容性的(CCD传感器),我还想一样驱动到传感器
增加串联的电阻阻值 行不通了 因为波形会变形  这怎么办?????增加阻值前

增加阻值后

网友B:
输出与地并联几P到几十P小电容试试。

网友C:
罪魁祸首是走线电感

还有,扔掉你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建议使用接地弹簧

网友D:
示波器测量接地可能有问题

网友E:
这样的波形和芯片没有半毛钱关系,是你自己线路的设计问题
这个是波形振铃

网友E:
电路阻抗有问题

网友F(2016-01-02):
首先检查你示波器探针地线是不是够短?
用夹子基本都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G:
如果不是高速电路,这样的波形没有意义。信号沿具有很高的高频成分(高次谐波),振荡是电路中的分布参数导致,跟PCB、测量线都有关。高速数字电路需要考虑分布参数,常规数字电路无需关心,只能说,你用的示波器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