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使用PWM輸出SIN波

楼主(2015-11-26):
PWM, AC, rc
主要是拿來作呼吸燈,利用PWM硬體的中斷,改變PWM的頻率,外面掛RC作濾波,可以得到sin 波。

网友A:
PWM作为波形输出,是通过滤波器后才生成的

网友:
PWM 就是脉宽调制,当然是占空比不断变化的脉冲了。呵呵。脉宽变化的规律是你给的信号的规律。

网友:
PWM输出后,1千欧的电阻和一个104的电容串联联,电阻一端接信号,电容一端接地,电阻和电容中间接示波器,就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B:
PWM 就是脉宽调制,PWM输出后,1千欧的电阻和一个104的电容串联联,电阻一端接信号,电容一端接地,电阻和电容中间接示波器,就可以轻松搞定!
对的,就是这样。

网友C:
专业IC一级代理商 有需要请与我联系 Q:2355898194     电话:18824302617

网友D:
呼吸灯的硬件电路是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