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读取SCA100T角度传感器例程

楼主(2015-11-26):
哪位大师有MSP430通过模拟SPI读取SCA100T角度传感器的代码啊,万分感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bbs.csdn.net/topics/390877484
网上搜的,仅供参考啊

这个也是寻求解决办法的,也不是源码,不过楼主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C:
只要有手册里提供操作时序,就容易写

网友D:
可以检测姿态和角度。

网友D:
或则9050都集成了。

网友E:
为什么不用成熟的方案呢。

网友E:
现在做飞控的这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或则9050都集成了。

对呀,TI 官方有提供MPU系列很详细的资料的。

网友G:
TI的传感器库中好像有,不过不是这个芯片的。

网友H:
用在什么处理器上呢。

网友H:
这个处理算法不容易。

网友I:
没有说明书吗

网友I:
里面应该有相关的设计

网友J:
spi通信方面的,有很多时序问题需要注意的

网友K:
模拟的SPI的不好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