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关于PN532与公交卡或者金融IC卡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5-11-26):
各位好!
  我把PN532当作NFC读卡器来使用,通过串口与PC机进行通信。现在PN532只能与Mifare的卡片进行通,比如获取UID,密钥验证,读写扇区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把卡片换成公交卡(CPU卡)或者金融IC卡,就无法读到任何信息,模块只是返回一个ACK frame(00 00 FF 00 FF 00)
我分析可能是需要配置某些寄存器,但是我不是很清楚,能否提供一下与公交卡(CPU卡)或者金融IC卡通信命令流,谢谢!

网友A(2016-03-17):
我也想知道怎么弄的,楼主可以提供QQ吗,想请教一下。

网友B:
去看看,CPU 卡的书,CPU 跟Mifare 是完全不同的指令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