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助】K22时钟配置,FEE,FLL,分频

楼主(2015-11-26):
这次试用了K22芯片,意外的没有PLL(锁相环),于是楼主想用FLL输出来作系统时钟。这种情况下,外部时钟需要经过分频,手册降到31KHz到39KHz之间,然后才能通过FLL倍频。
这么,问题就来了。楼主的12MHz晶振在系统固有的分频系数下根本无法分频到31KHz ~39KHz,有坛友赐教么?小弟谢过。

问题已经解决了,确实不能用12M晶振,分频256的情况下,需要选用8M~10M的晶振,刚好在31K~39K。

网友A:
你是怎么算的,看看是不是算的有问题啊

网友B:
楼主,你用的K22芯片全称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算的,看看是不是算的有问题啊

这种计算的问题,交给PE来最方便了。PE设置外部12MHz用FEE模式也是得到同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计算的问题,交给PE来最方便了。PE设置外部12MHz用FEE模式也是得到同样的结果:

...

有靠谱的PE软件下载链接么,百度了一波,更多的都是一个视频介绍。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靠谱的PE软件下载链接么,百度了一波,更多的都是一个视频介绍。谢谢了。 ...

开发Kinetis为控制建议使用完全免费且自带PE功能的Kinetis Design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IDE)

如果你需要单独的PE用于将工程导给IAR或MDK,也可以下载独立的Microcontrollers DriverSuite v10.4 (REV 10.4)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计算的问题,交给PE来最方便了。PE设置外部12MHz用FEE模式也是得到同样的结果:

...

这个PE的软件是免费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PE的软件是免费的吗

可以从楼上我给出的链接直下载,据我所知也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