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有没有KL02上的ucos ii工程或者rtx工程

楼主(2015-11-26):
想在KL02上跑操作系统,有没有ucos ii或者RTX模板呢

网友A:
我知道在keil的安装目录下面有开源的rtx
至于ucos ii,资源就更多了

网友B:
keil的安装目录下面或者5.x版本都有RTX的配置

网友C:
RTX的资源比较少,用ucos ii吧,ucos ii官网都有相应的例程

网友D:
KL02最大只有32Kflash,不建议你跑操作系统。
如果flash大些,倒是可以跑, 比如KL25 有128K, 可以跑,而且在我们的KSDK里面也有ucosII的例程:
C:\Freescale\KSDK_1.3.0\examples\frdmkl25z\demo_apps\i2c_rtos\i2c_rtos_ucos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