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55制作的呼吸灯

楼主(2015-11-26):
最近我用tlc555按照这个图搭建了呼吸灯电路,采用锂电池供电,但亮的时间较长,也就是说放电的时间较长,不知是怎么回事?跟人的  呼  吸  有点相反之意啊。

网友A:
图蛮漂亮的,哈哈,调整2个47K大小可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蛮漂亮的,哈哈,调整2个47K大小可改变.

网上的,如果改变47k电阻大小,吸的过程时间是不是也改变了。

网友B:
想要效果好一点,可以再加一个555,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的,如果改变47k电阻大小,吸的过程时间是不是也改变了。

555设计小工具

网友C:
由于锂电池不是6v电路要重新设计8050基极电阻改为1k再试。

楼主:
非常感谢,按照这个电路图,锂电池供电,呼吸周期太长,造成led过早的进入饱和,显得亮的时间超长,经过改装,47KΩ的电阻改为100KΩ,把电容改为22微法,07(R1+2R2)C=3.23s,与人的呼吸相当。

网友D:
模拟电路的呼吸灯啊,还不如用单片机PWM方式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电路的呼吸灯啊,还不如用单片机PWM方式做

下一步要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