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 如何设置图内显示的规则

楼主(2015-11-26):
(无正文)

网友A:
间距规则中,上面按我的图片选择相应的几个PAD,下面为ALL,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距规则中,上面按我的图片选择相应的几个PAD,下面为ALL,就可以了

HasPad找到了,可是后面的那个ALL怎么清除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HasPad找到了,可是后面的那个ALL怎么清除呢?
谢谢

backspace 清除

网友A:
实际上在设计的时候不一定非要按照这种方式来操作,你可以在焊盘外放置一个 full cirle就可以进行安全间距限制了,我经常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