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的延迟跟压摆率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5-11-26):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必然关系。

楼主:
那延迟跟啥参数有关么?一个运放的延迟是固定的值吗?= =

网友B:
实践中肯定是有关系的,有很大关系啊

很多运放都会给个阶跃响应的图,对比输入输出就知道了

网友B:
一般不用去分那么细,一般看一个指标叫settling time 就可以,稳定时间,看阶跃输入下,多长时间能到稳态值的99%,9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用去分那么细,一般看一个指标叫settling time 就可以,稳定时间,看阶跃输入下,多长时间能到稳态值 ...

建立时间等效成延时的意思?有没有可查的文本啥的啊……(能不能给个有阶跃响应图的运放型号或者手册瞅瞅

网友C:
Setting time,很多运放是不会给出这个参数的,输入信号的响应曲线,这个一般运放都会提供单位增益下的响应曲线,但这个不是运放整个的延时时间,所以很多时候是无法从规格书准确知道运放的延迟时间的,只能实际测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建立时间等效成延时的意思?有没有可查的文本啥的啊……(能不能给个有阶跃响应图的运放型号或者手册瞅瞅 ...

AD711
AD844
AD848

LT1220这些运放都给出了稳定时间,太多了,很多高速运放都会有稳定时间

很多高速运放的阶跃响应比74HC都要快!你担心这个根本没必要

再送你一“长篇巨著”:http://cds.linear.com/docs/en/application-note/an47fa.pdf

网友D:
运放压摆率小于信号斜率的输出貌似延迟,其实是非线性失真,不应认为是压摆率造成延迟。
而单位增益带宽会造成的正弦波传输延迟(相当于积分电路)。如果输入频率等于电路单位增益带宽,两个这样电路(例如跟随器)的延迟是90度相位。

网友E:
ST  有高速 运放    单通道   2通道  4通道   上次  培训的时候   ST  原厂的人说  告诉转换的时候 选 压摆率   大的  请参考  有需要了解的  可以联系我

网友F:
压摆率越高,上升时间越短.同时,噪声越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延迟跟啥参数有关么?一个运放的延迟是固定的值吗?= = ...

压摆率 ,信号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