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压恒流充电电路,请看图看图。

楼主(2015-11-26):
如图红色字,问下二极管作用?我的理解是钳位,对不对呢?欢迎大家指点。
我想做可以最大充到4A电流的。大家除了这个图,如果有其他更好更可靠的电路能否贡献出来赏赏?:)
另,本图不算是完整的图,大概是这样。

网友A:
当电池电量充满时,即BATTER_P电压高于一定值
下面一个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高于同向输入端的时候,通过二极管将上面一个比较器反向输入端电压拉下来,上面一个比较器输出为高
这样可以使充电自动关闭

楼主(2016-02-02):
操!谁把回复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