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885内部1.22V带隙电压请教

楼主(2015-11-26):
第一次用N76E885,资料介绍内部的1.22v带隙电压可以切换至ADC输入进行ADC转换,测试发现ADC转换结果始终为0(ADC的参考电压选择的是VDD),其他外接的电压连接到ADC输入通道都可以得到正确的转换结果。不知何故?

网友A:
用芯唐的ADC demo code测试band gap是正常的,
楼主是用中断的方式还是查询的方式?能不能同时看看ADCCON.6的状态,看看转换是不是完成了?
或者把代码传上来看看?

网友B:
我司的技术支持QQ:2355898184,欢迎询问FA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芯唐的ADC demo code测试band gap是正常的,
楼主是用中断的方式还是查询的方式?能不能同时看看ADCCON.6 ...

感谢您的回复!
使用的是查询方式,查询的是ADCF(ADCCON0.7),采样外部输入信号没问题,说明ADC设置没问题,采样内部1.22v带隙电压只需切换通道即可,但ADC结果一直是0

楼主:
datasheet中关于band-gap信息相对不多,不知与FLIRC时钟是否有关系,我设计的系统中采用的是FHI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芯唐的ADC demo code测试band gap是正常的,
楼主是用中断的方式还是查询的方式?能不能同时看看ADCCON.6 ...

芯唐的ADC demo code测试band gap有吗,能否共享一下

楼主:
问题已解决,要使用band_gap,必须使能BOD,否则band_gap不会工作

网友C:
band_gap使用的时候必须要使能BOD

网友D(2017-05-19):
我也使用了内部间隙电压,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很频繁的采集多个通道的ad,每采集一个通道的ad我先测出gap的ad值,但是gap的ad值不稳定,我只有每次延时一段时间再采集gap的ad才会准一些,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gap的ad值是个什么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使用了内部间隙电压,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很频繁的采集多个通道的ad,每采集一个通道的ad我先测出gap的a ...

我再其他资料上看到过这种稳压驱动能力基本没有,只能作为基准,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是频繁采样会导致稳压能力下降从而引起电压波动

网友F(2017-06-19):
电源检测。

网友G(2023-05-31):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要使用band_gap,必须使能BOD,否则band_gap不会工作

楼主,程序分享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