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宽电压输入低功耗LDO

楼主(2015-11-26):
最大能接受30V输入,静态电流低,输出为3.3V的LDO

网友A:
TI、HOLTEK等一大堆

网友B:
楼主可以联系我 QQ354139474  CL997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I、HOLTEK等一大堆

Holtek的用在这里很危险,其最高输入电压30V,极限耐压33V,余量太小了;
ME6203不错,极限可以到40V,再给楼主推荐个SGM2203,极限耐压44V,国内做烟感的前十大品牌,大部分已经改用了SGM220x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oltek的用在这里很危险,其最高输入电压30V,极限耐压33V,余量太小了;
ME6203不错,极限可以到40V,再 ...

我是合泰的代理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上面这位,合泰的LDO 极限耐压是36V,价格不含税0.4左右,您可以去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I、HOLTEK等一大堆

合泰代理商 华荣汇 杨先生QQ 1776717543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是合泰的代理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上面这位,合泰的LDO 极限耐压是36V,价格不含税0.4左右,您可以去 ...

HT官网公布的SPEC,极限耐压都还是33V,兄弟从哪里看到的36V?是已经改版了吗?

网友C:
HT官网公布的SPEC,标称极限耐压还是33V,不知道7楼怎么敢向客户保证36V,难到是内部版SPEC已经修改到了36V?

网友E(2016-01-03):
现我手上一个案子,需要用到电压36伏以上,封装SO23-5, 电流在150mA以上的LDO

网友E:
有合适介绍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现我手上一个案子,需要用到电压36伏以上,封装SO23-5, 电流在150mA以上的LDO

...

那就上SGM2203吧,150mA负载能力,输入电压可以到36V,极限耐压4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