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制造展示] 大家有没有妙招有没有妙招让空调打开,窗帘自动拉上

楼主(2015-11-26):
大家好!
      我想让空调打开,然后窗帘自动拉上。窗帘也是电动的,可以遥控器的也可以线控的;空调和电动窗帘是两个产品,本身没有相关性。
      实现目标:让空调打开,窗帘自动关上;空调关闭,窗帘自动打开。
      正在苦于思索一个方便,可行性高的方案来实现,对空调这贵重物品不会造成损坏的情况下,动手实现。
      目前我想的是 空调如果启动的话,那么输入电流势必会增大, 在供电端检测电流,根据电流的大小来判断空调是否打开,采集到这个信号的话,再把信号和遥控器上面按键到引脚相接,DIY个板子来实现。不知道这样的方案可行度怎么样?个人还是感觉有点麻烦.
      想请大家开动脑筋,来参与其中。

网友A:
这好办,就用空调遥控器控制,相反执行就可以了。空调开的时候窗户关,空调关的时候窗户开。

网友B:
如果只是最简单的拿两个继电器导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想做成智能设备可以控制的,可以考虑用机智云的开发板来做

网友C:
你把两个遥控器都拆开了,焊接几根线,让空调开的时候触发窗帘关,空调关的时候触发窗帘开,然后用胶带把两个遥控器粘到一块。如果两个设备的红外接收器不在一个方向上,就给窗帘那个卸下来,用线引到空调接收器附近

网友D:
楼上几位的方法都可以实现,最好的办法就是联通吧。用遥控器一起控制会出现误动作

网友E:
将空调里面的动作继电器的输入信号再另加一路控制窗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空调里面的动作继电器的输入信号再另加一路控制窗帘

这样的话,可能会让空调的质保被破坏,害怕把空调拆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办,就用空调遥控器控制,相反执行就可以了。空调开的时候窗户关,空调关的时候窗户开。 ...

是的,一个遥控器来同时控制是最人性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最简单的拿两个继电器导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想做成智能设备可以控制的,可以考虑用机智云的开发板来 ...

那样可能额要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两个遥控器都拆开了,焊接几根线,让空调开的时候触发窗帘关,空调关的时候触发窗帘开,然后用胶带把两 ...

窗帘用的是433的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几位的方法都可以实现,最好的办法就是联通吧。用遥控器一起控制会出现误动作 ...

做个红外接收设备来  对空调遥控器的红外**,然后根据红外指令把开关信号传递给窗帘遥控器连接起来,放在空调旁边

网友F:
方法1 : 从空调的室外 机电源线接口哪接一个电流检测、或信号发射器(315/433都有现成的)  , 电动窗帘收到这个信号后,关窗帘,并且延时,比如20分钟 ,20分钟内没有再收到信号着打开窗帘。

方法2, 窗帘哪用MCU 作一个红外信号检查, 接收器放在空调旁边,收到空调遥控器的开机信号(开关机信号是有区别的纤细的看看红外遥控信号部分)就关窗帘。
就些 窗帘控制器还可以加装 检测空气流速,温湿度信号,及下雨检测,根据传感器反馈的信号控制窗帘的开度以控制房间温度, 实现所能的弱智能家居(弱AI智能家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一个遥控器来同时控制是最人性化的

不用着急,慢慢的手机就会呈现这种功能,只需要加上窗帘控制模块。

网友A:
还有最根本的一点需要考虑,就是开不开空调和关不关窗帘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个红外接收设备来  对空调遥控器的红外**,然后根据红外指令把开关信号传递给窗帘遥控器连接起来,放 ...

复杂了。。。直接在空调里面接个信号线出来就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可能会让空调的质保被破坏,害怕把空调拆坏了

那就搞块万能红外接收板和空调开机信号一起接收并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最根本的一点需要考虑,就是开不开空调和关不关窗帘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啊。 ...

窗帘也起到一定的与窗户外面环境隔离作用的

网友G:
买个智能插座,所有零件拆出来扔掉,自己做个小板,就一个红外接收一个继电器,继电器有常开常闭分别接空调和窗帘即可~只是设想哈

网友H:
这个问题就要用载波来解决了,其实很简单的,不需要布线和无线!

网友I:
找个男朋友或请个保姆。

网友J(2016-01-03):
在空调室内机的风门出安装一个传感器。控制窗帘就可以了

网友K:
看了以上楼主的想法认为,有些方法有的太复杂有的太过简单,在不破坏空调的前提下有点难度的哦。

网友L:
改造遥控版是最现实,也是最简单可行的办法。

网友M:
看来集体的力量是巨大的!集思广益嘛!

网友N(2018-10-23):
空调主回路串入互感器,空调工作,控制窗帘电机动作。当然要加状态检测,限位。

网友O:
做个板子解码遥控器遥控编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