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继电器驱动

楼主:
小白求助,如图是智能电表中用三极管搭的继电器驱动测试电路,vpp,vcc接12v,m-close和m-open是用单片机给的电压为3.3v,周期为2s的通断信号,当没有接继电器时va+和va-交替为12v和0v,电路正常工作,但当接入继电器时,va+就变成了2v左右,va-为0,这是为何?

网友A(2015-11-27):
图片以附件形式上传,就不会挂掉了。

网友B:
va+,va-好象不好猜,重新上电路图吧。
先上传附近,图片尽量小而清晰。然后将附近嵌入都帖子里

楼主:
谢谢大家,图重新上传了。有人说是Q17,Q18没有充分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