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结构体字节对齐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5-11-26):
我们总说结构体对齐,可是我写结构体的时候,总是随便写的,没出过什么问题,这个需要用到什么地方,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A:
字,双字,和四字在自然边界上不需要在内存中对齐。(对字,双字,和四字来说,自然边界分别是偶数地址,可以被 4 整除的地址,和可以被 8 整除的地址。)无论如何,为了提高程序的性能,数据结构(尤其是栈)应该尽可能地在自然边界上对齐。原因在于,为了访问未对齐的内存,处理器需要作两次内存访问;然而,对齐的内存访问仅需要一次访问。

网友B:
这个不对齐的结果是使你的结构体变量变大,其他貌似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C:
按什么对齐还要看编译环境和编译器的
而且可以用pack参数设置

网友D:
typedef struct
                  {  int aa1; //4个字节对齐 1111
                      char bb1;//1个字节对齐 1
                      short cc1;//2个字节对齐 011
                      char dd1; //1个字节对齐 1  } testlength1;
                      int length1 = sizeof(testlength1); //4个字节对齐,占用字节1111 1011 1000,length = 12
看看这个,对齐不同,占用的空间不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ypedef struct
                  {  int aa1; //4个字节对齐 1111
                      char bb1;//1个 ...

应该是这么理解的
struct
{
  char c1;   // 1 个字节
  short s;   // 2 个字节,但对齐后,导致和 c1 之间有1个字节空闲空间
  char c2;   // 1 个字节
  int i;     // 4 个字节,但对齐后,导致和 c2 之间有3个字节空闲空间
}
// 总共有 8 个字节 + 4 个字节的空闲。共 12 个字节

网友F:
为什么要字节对齐,看看就知道了
    现代计算机中内存空间都是按照byte划分的,从理论上讲似乎对任何类型的变量的访问可以从任何地址开始,但实际情况是在访问特定类型变量的时候经常在特 定的内存地址访问,这就需要各种类型数据按照一定的规则在空间上排列,而不是顺序的一个接一个的排放,这就是对齐。
    对齐的作用和原因:各个硬件平台对存储空间的处理上有很大的不同。一些平台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数据只能从某些特定地址开始存取。比如有些架构的CPU在访问 一个没有进行对齐的变量的时候会发生错误,那么在这种架构下编程必须保证字节对齐.其他平台可能没有这种情况,但是最常见的是如果不按照适合其平台要求对 数据存放进行对齐,会在存取效率上带来损失。比如有些平台每次读都是从偶地址开始,如果一个int型(假设为32位系统)如果存放在偶地址开始的地方,那 么一个读周期就可以读出这32bit,而如果存放在奇地址开始的地方,就需要2个读周期,并对两次读出的结果的高低字节进行拼凑才能得到该32bit数 据。显然在读取效率上下降很多。

网友G:
楼上说的对,字节对齐影响读取的效率

网友H:
占用的大小,和机器有关,和编译器也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