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程序下载到flsh EPWM中断运行不到。。

楼主(2015-11-26):
程序下载到flash中,连接着仿真器,按复位能够运行,把仿真器去掉按复位,就进不了EPWM中断。主函数是可以运行。跪求各位帮助。?

网友A:
连着仿真器    应该是在RAM中运行

网友B:
下载到FLASH以后,在FLASH里运行,要拔掉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着仿真器    应该是在RAM中运行

谢谢,问题解决了,是IQ运算执行会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到FLASH以后,在FLASH里运行,要拔掉仿真器。

谢谢,是IQ运算有问题

网友A: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