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1稳压管

楼主(2015-11-27):
如上图      DZ1    为5V1   LL-41    1W  玻璃稳压管   (精度未知)
实测  GND   和  +5V  两点    电压只有4.45V 不正常吧?精度大于10%?   试了几个都这样,精度一般是5%   或2%

DZ1  为5V6 玻璃管 时   实测5.12V     精度也有8%

我目的是要稳压在5V      应该5V1就可以了达到     问题出在哪里?  请明示

实测  只测电压, 不带电机负载

楼主:
难道要加上D1   M7   0.7V电压?

网友A:
问题是D1二极管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D1二极管的压降。

那我只能用5V6的  才能到5V   对吧?     另请教 这个D1   M7   什么做用呢,这个图我是抄的,一般稳压管好像也不这么接,这图的接法有什么意图?或者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D1二极管的压降。

这个算半桥  稳压么

网友B:
看规格书中的测试条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只能用5V6的  才能到5V   对吧?     另请教 这个D1   M7   什么做用呢,这个图我是抄的,一般稳压管 ...

DZ1正向是普通二极管,可以导通,需要D1防止输出个 - 0.x V

网友D:
楼上几位讲的有理 要考虑二极管压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只能用5V6的  才能到5V   对吧?     另请教 这个D1   M7   什么做用呢,这个图我是抄的,一般稳压管 ...

省了一个二极管,你也可以把这个稳压管换成二极管,同时把这个稳压管移到电源输出处,这样输出电压就是稳压管的电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算半桥  稳压么

这个算半桥,稳压二极管有2个作用,正向导通,反向击穿稳压。

网友E:
我的理解是:N---C4-D1-R3-L ,半波整流吗?

网友E:
阻容降压的  这样稳压管才工作

网友F:
感觉先阻容降压再整流稳压

网友G:
不是半桥,是半波整流,确实应该算上这个管压降,另外因为是半波,这里还有波形畸变的问题,所以这种电源的供电质量不是很高,只能用在要求不严格的场合。

网友H:
稳压管的电压应该测量对应稳压管两端的电压,而不是稳压管到GND的电压

网友I:
完全看不到图。。。

网友:
我咋看不见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