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控制stm32采集任意八个IO口作为16位控制数据?菜鸟求详解,感激不尽!

楼主(2015-11-27):
不是用一个端口的高八位,低八位,而是其他任意的八个IO口,怎么实现啊,求思路详解

网友A:
1、任意8个顺序要确定。
2、将确定后的端口进行位拼(与或操作),8个端口就是8位,可以拼接成一个字节

网友B:
楼上正解!按位与或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任意8个顺序要确定。
2、将确定后的端口进行位拼(与或操作),8个端口就是8位,可以拼接成一个字节 ...

端口拼接是怎么拼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按位与或操作

还是不大明白,八个01玛怎么变成0xXX数据。。。。

网友C:
uint8_t va = (HAL_GPIO_ReadPin(GPROA , 0X01) << 7 ) |  (HAL_GPIO_ReadPin(GPROB , 0X08) << 6 ) | ... |  (HAL_GPIO_ReadPin(GPROC , 0X40) << 0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uint8_t va = (HAL_GPIO_ReadPin(GPROA , 0X01)

哦哦,谢谢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