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又是LM2596的问题

楼主(2015-11-27):
之前为了过检测做了两路电源,现在真的要从根本上换掉这个DCDC了。请教 MP4560这个是2A的要从12V转5V,我的板子上有个GPRS模块 3.7V-4.6V/最大1.6A,,,,还其他器件、MCU,,,这个MP4560可以带得起来吗?新人求助

网友A:
只是这些东西,没有其他外设,是可以的,稳压输出的滤波电容尽量用大一点

网友B:
2596蛮好用的呀, 楼主抛弃2596换MP4560是什么原因?  贵一块多,电感电容上省的钱是补不回来的,不过尺寸小些。4560开关频率2MHz,不注意的话,EMI 可能更难处理。另外续流管要求高些。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其他外设和MCU  500mA足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596蛮好用的呀, 楼主抛弃2596换MP4560是什么原因?  贵一块多,电感电容上省的钱是补不回来的,不过尺寸 ...

4560频率时可以调的,2MHz是最大工作频率

网友D:
12V转5V可选片子太多,4560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这些东西,没有其他外设,是可以的,稳压输出的滤波电容尽量用大一点 ...

还有485啊,ADC啊,,,都是些数据采集的,这些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96蛮好用的呀, 楼主抛弃2596换MP4560是什么原因?  贵一块多,电感电容上省的钱是补不回来的,不过尺寸 ...

我这里不考虑成本原因,主要是考虑效率太低,其次尺寸,,,有好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60频率时可以调的,2MHz是最大工作频率

好的

网友E:
没有别的负载是可以的

网友B:
mp1484, 同步整流, 似乎效率还可以,12Vin 3.3V 3Aout 时差点,也有83%以上的效率。关键是很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转5V可选片子太多,4560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求推荐,,,输入范围最好30V以上,输出3A,效率高,同步,,,其实还是最在乎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别的负载是可以的

还有485,ADC,继电器IO,,,呢

网友F:
应该可以

网友G:
效率要多高?LM22676

网友H:
还得自己算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效率要多高?LM22676

能 90%以上就差不多 了,92   93当然更好,,,看些国产的95,不知可不可信!?不过输出电流就不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推荐,,,输入范围最好30V以上,输出3A,效率高,同步,,,其实还是最在乎效率 ...

mp9943
mp9447
sy8204

网友I:
这个要看你整个负载电流是多少,GSM模块预算个300mA就可以了,瞬间大电流是靠电容的。

网友J:
我们有跟MP4560 PIN 对PIN 产品,完全替代,价格有优势,需要可跟我联系,13682328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