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隔离DCDC输出电感电容的选择有什么简易方法吗

楼主(2015-11-27):
请问隔离DCDC输出电感电容的选择有什么简易方法吗,直接省去不要可以吗? 今天我用一个DCDC(A0505S)测了一下他本身耗去的电流达到近30mA (此时没接输出的L和C,负载为3.3M的电阻),想知道这会不会是DCDC买到次品了:(

网友A:
通过什么渠道买到的呢?问题描述尽量详细些,方便技术版主给您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什么渠道买到的呢?问题描述尽量详细些,方便技术版主给您回复。

淘宝网上买的,店铺规模还是可信的,另外同事之前买的DCP010505DB(不懂他在哪个网买的)我试了一下直接输入5V,输出正负极和地中间接1uF的电容,这样空载测试输出电压,显示正的到30多V ,负的也是-30多V,是不是不能悬空测试啊?

楼主:
这会不会买到水货了额.....

楼主:
前级电流30mA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网上买的,店铺规模还是可信的,另外同事之前买的DCP010505DB(不懂他在哪个网买的)我试了一下直接 ...

淘宝上买质量是得不到保障的,产品试用您可直接到金升阳官网申请。
http://www.mornsun.cn/html/apply/Apply.html

网友B:
如果简单的话  那不是有很多人失业了额

网友C:
这个得走批量才行。

网友:
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这个也能申请?

网友D:
购买需要走正规的渠道。

网友D:
如果购买到假的DCDC可以跟厂家汇报

网友E:
如果需要芯片,可以免费测试;也可以批量购买。

网友F:
别自己设计模块了,用现成的。

网友F:
金升阳的产品都设计好了,直接使用的。

网友G:
按照成熟方案来。

网友H:
我们公司不认可客户在淘宝上购买,因为之前确实出现过假货。
样品申请的话可以在我司官网上面提交申请表格即可。
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网友I:
要在正规渠道购买啊

网友J:
现在ti有电路仿真的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