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大神们,推荐一个高电压输入与高输入阻抗的电压跟随器

楼主(2015-11-27):
我在用盖革管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把脉冲信号取出来。盖格管上面有450V左右的高压,我想用一个高电压输入的跟随器来取信号。跟随器的输入电压450V左右,输入阻抗要比较高才行。

楼主:
急,在线等!

网友A:
盖革计数管确实电压很高。
要对盖革计数管输出进行计数,先在盖革计数管输出处串联一支电容,电容耐压必须足够。电容输出端再进行分压。如果要求的计数频率不高,电阻分压即可;如果对计数频率要求比较高,需要考虑电容补偿,就像普通示波器探头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