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车载逆变器厂家

楼主(2015-11-27):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负载电流过大造成的吧

网友B:
频率没掌握好吧,逆变器不是很好做的,你可以选高频逆变器然后整流在用三极管调整为50HZ这样才更精确,但是比较复杂。你说的100多v有可能是频率太低或者是太高,或者是变压器的事,具体要详细点才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C:
来上传电路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