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问题:请教,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1-27):
天线效应,代表你的线没有连到目标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效应,代表你的线没有连到目标位置啊。

谢谢版主!
确实如您所说!高手!

网友B:
这是表示断线的意思,就是没有连上,你可以选择网络,直接改网络名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表示断线的意思,就是没有连上,你可以选择网络,直接改网络名称就好了、、 ...

谢谢大侠指点 ,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