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tool里面的initramfs.cpio.gz.uboot是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5-11-27):
mfgtool里面的initramfs.cpio.gz.uboot是什么作用,对mfgtool工具就只是了解了个大概,只知道在目标机建简易的操作系统,具体的流程改怎么分析啊?求解?急!急!急!急!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mfgtool的使用,建议你看一下该工具下的说明文档。其实你看懂ucl2.xml文件就可以了,mfgtool的烧写过程是按照ucl2.xml 中的脚本来运行的。还有你在烧写的时候,配置文件cfg.ini里面的选项要配置的和ucl2.xml的相匹配。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网友B:
这就是一个内存的根文件系统 ,
包含基本的库和  各种  烧写系统需要的命令。

网友C:
坐等大神的详细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