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模块功能

楼主(2015-11-27):
        定时器模块提供了捕获定时器用于确定硬件事件的时间间隔。定时器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法来精确的确定实时事件的时序,几乎不需要CPU的干预。定时器元件与其它模拟和数字元件一起使用来建立更复杂的外设。
       定时器模块的实现有两种方式:固定功能和UDB。当布局选项使用固定模式配置定时器模块时,定时器被放置在芯片的固定功能块内。当使用固定功能的配置时,定时器为一个简单的定时装置,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其功能包括:

只有8/16位模式;
在只有计数停止和/或捕获
   时产生中断;
只在上升沿捕获;
必须运行在连续模式,不可使用触发模式;
禁止7位捕获计数器;

网友B:
而当使用UDB的配置时,计数器具有可配置的复杂功
能,如右图所示,其功能主要包括:
8/16/24/32位分辨率;
可配置的捕获模式;
4个深度的捕获FIFO;
可选的捕获边沿计数器;
可配置的触发和中断;
可配置的软件/硬件使能;
连续或一次运行模式;

网友C:
默认的定时器       如下图所示,实时的TC输出表示计数值是否到达了预设的停止计数值(0)。周期是可编程的,范围为1~2**分
辨率-1。      默认的捕获功能配置成捕获Capture输入的上升沿。在固定功能时,只允许连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