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中匹配电阻怎么选

楼主(2015-11-27):
RS485总线中匹配电阻怎么选

楼主:
每个设备上加120欧就行了

网友A:
不一定是120欧吧,要看线路的长度,线径等综合因素

网友B:
这个开始设计时要计算,施工时可以用示波器观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始设计时要计算,施工时可以用示波器观察

这个观点我同意,确实在施工中还可能有未知情况

网友D:
一般都是120欧,但是在有些时候不一定是12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