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选择屏蔽双绞线的原则是什么

楼主(2015-11-27):
要用到CAN总线,其中对线材的要求不太对

网友A:
屏蔽双绞线就行了吧

网友B:
线径要选好,1.0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径要选好,1.0就可以了

多股最好了

网友D:
屏蔽双绞线,布线时加上匹配电阻

网友E:
确实,线的材质也很重要,最好是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