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mcu 方案 运行 动态库文件50K 左右 选什么样的

楼主(2015-11-27):
(无正文)

网友A:
奇怪的要求,如果存储空间有限,可以不用库的

网友B:
这个50K是要求的单片机的ram空间的么?那就选择个64Kram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50K是要求的单片机的ram空间的么?那就选择个64Kram的吧

光库就50k了,64K的估计不够了吧

网友D:
50k的库,太大了,还是跑小点要求的系统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光库就50k了,64K的估计不够了吧

肯定不够,其他程序也是不少的占用空间的。我看得选择128k的

网友E:
那就选ram大点的吧,仅对这有要求吗

网友F:
这个自己移植吗?

网友G:
楼主找的是MCU的方案,给的资料太少,无法进行准确的选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肯定不够,其他程序也是不少的占用空间的。我看得选择128k的

跑这么大的库,速度肯定也得跟上去。频率低了也不可以

网友I:
为什么要必须要用库呢?什么方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