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eta-toolchain不能用,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2015-11-27):
编译meta-toolchain成功了,但是安装完成后,却用不了,我是这样操作的。

BSP 是 imx-3.14.38-6UL_ga
#MACHINE=imx6ulevk source fsl-setup-release.sh -e x11 -b imx6ulevk_bsp
#bitbake meta-toolchain
#./tmp/deploy/sdk/poky-glibc-i686-meta-toolchain-cortexa7hf-vfp-neon-toolchain-1.8.sh

重新打开一个shell
# source /opt/poky/1.8/environment-setup-cortexa7hf-vfp-neon-poky-linux-gnueabi
编译hello.c
#arm-poky-linux-gnueabi-gcc hello.c
居然报错如下:
ld:cannot find crt1.o
ld:cannot find crti.o
ld:cannot find crtbegin.o
ld:cannot find -lgcc
ld:cannot find -lgcc_s

然后我手动添加 /opt/poky/1.8/sysroot/ 中的相应库到LIBRARY_PATH LD_LIBRARY_PATH还是报一样的错误,我束手无策了,你们编译安装完都能成功使用吗?

我的系统是vmware 32位 ubuntu_14.04, (kylin ,lts都试过了) 编译很多遍了,还是不行,无语了

网友A:
你在国内能访问飞思卡尔的gi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国内能访问飞思卡尔的git?

git的地址是啥,我这github的都能下载

楼主:
      好吧问题解决了,官方的yocto教程坑爹了,其实只要打开/opt/poky/1.8/environment-setup-cortexa7hf-vfp-neon-poky-linux-gnueabi,看一遍,就知道大概意思了

      官方的教程一直写着用arm-poky-linux-gnueabi-gcc hello.c ,直接用$CC hello.c就行了,所以怪我咯

网友C:
楼主在吗,你用的是官方评估板吗?播放MP3是否正常?

楼主(2016-01-04):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吗,你用的是官方评估板吗?播放MP3是否正常?

我还没测过MP3

网友D(2016-06-20):
请问下,我使用了$CC hello.c来编译,为什么工具链还是会报楼主列出的那些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