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图教你认识DMA的优势

楼主(2015-11-27):
DMA, DM, AC

一般读取数据的时候,是这样的。

楼主:
DMA传输的时候,是这样

楼主:
1.在不使用 DMA 的情况下,内核通过 DCode 经过总线矩阵协调,使用 AHB 把外设 ADC 采集的数据读取到内核,然后内核 DCode 再通过总线矩阵协调,把数据存放到内存 SRAM 中。
2.DMA 正好可以取代这样的工作。由 DMA 控制器的 DMA 总线与总线矩阵协调,使用AHB 把外设 ADC 的数据经由 DMA 通道存放到内存 SRAM。

网友A:
这个理解的不错,DMA确实比普通方式快多了。

网友B:
从这张图确实可以看出来,DMA是不经过内核的直接传到了SRAM,起到了给芯片减负的效果。

网友C:
如果官方的图,都画得这么直观的话,就更容易理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理解的不错,DMA确实比普通方式快多了。

快是一方面,主要是MCU还可以干别的事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官方的图,都画得这么直观的话,就更容易理解了。

我一直以为官方的图时没用的,看来里面有这么多内涵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以为官方的图时没用的,看来里面有这么多内涵的

官方的每一张图,都是有深意的。不是随便乱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