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f256 单片机 IAR编译器能编译,unsigned long 类型为什么...

楼主(2015-11-27):
本人求助 ,我使用的是CC2530F256 ZigBee的单片机 ,因为需要读字库芯片 GT21L16S2W ,而给字库芯片发送的地址是24位的地址 需要用长整型 unsigned long 类型;但是IAR编译器能正常编译通过,又是按照unsigned int 类型在跑。 而且也无法有bit 位的定义   为什么IAR编译器只能到达16位 而不能达到32位  本人用的是CD-EW8051-8101  51 版本编译器

如下程序:
#define  SI   P0_4
#define  CLK  P0_5
#define  SO   P0_6
#define  CS   P0_7

#define CS_L        do {CS = 0;}while(0)
#define CS_H        do {CS = 1;}while(0)
#define SI_L        do {SI = 0;}while(0)
#define SI_H        do {SI = 1;}while(0)
#define CLK_L        do {CLK= 0;}while(0)
#define CLK_H        do {CLK= 1;}while(0)

   P0SEL &= ~0x10;  // P0_4
        P0DIR |= 0x10;
        P0INP &= ~0x10;

    P0SEL &= ~0x20;  // P0_5 sck
        P0DIR |= 0x20;
        P0INP &= ~0x20;

    P0SEL &= ~0x40;  // P0_6 输入
        P0DIR &= ~0x40;
        P0INP &= ~0x40;

    P0SEL &= ~0x80;  // P0_7 cs
        P0DIR |= 0x80;
        P0INP &= ~0x80;

void SendByte(uint32 cmd)
{
        unsigned char i;
        cmd=cmd|0x03000000;
        for(i=0;i<32;i++)
        {
                CLK_L;
                if(cmd&0x80000000)
                        SI_H;
                else
                        SI_L;
                CLK_H;
                cmd=cmd<<1;
        }
}

unsigned char 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0;
        CLK_H;
        for(i=0;i<8;i++)
        {
                CLK_L;
                dat=dat<<1;
                if(SO)
                        dat=dat|0x01;
                else
                        dat&=0xfe;
                CLK_H        ;
        }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r_dat_bat(uint32 address,unsigned char byte_long,unsigned char *p_arr)
{
        unsigned int j=0;
        CS_L;
        SendByte(address);
        for(j=0;j<byte_long;j++)
        {
         p_arr[j]=ReadByte();
        }
        CS_H;
        return p_arr[0];
}

void gt_16_GetData (unsigned char MSB, unsigned char LSB, unsigned char* DZ_Data)
{
uint32 BaseAdd=0,Address;
if(MSB == 0xA9 && LSB >=0xA1)
   Address = (282 + (LSB - 0xA1))*32+BaseAdd;
else if(MSB >=0xA1 && MSB <= 0xA3 && LSB >=0xA1)
       Address =( (MSB - 0xA1) * 94 + (LSB - 0xA1))*32+ BaseAdd;
else if(MSB >=0xB0 && MSB <= 0xF7 && LSB >=0xA1)
        Address = ((MSB - 0xB0) * 94 + (LSB - 0xA1)+ 846)*32+ BaseAdd;
r_dat_bat(Address,32,DZ_Data);
}

gt_16_GetData(0xC7,0xE9,WZ_Data);

注:0xC7,0xE9 是内码  WZ_Data保存32字节的点阵

网友A:
你用sizof测试下,看看占用了几位的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种问题,long型iar中一般也是4个字节的

网友C:
IAR编译器只能到达16位 而不能达到32位。用的51版本的编译器,是不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AR编译器只能到达16位 而不能达到32位。用的51版本的编译器,是不是这个问题呢? ...

有这种可能。很久没用过iar了

网友D:
是不是编译软件的问题呢,CD-EW8051-8101是51的编译软件啊

网友E:
有定义吗

网友E:
看看查找一下变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编译软件的问题呢,CD-EW8051-8101是51的编译软件啊

我也觉得是这个软件的问题。

网友G:
sizeof测试下,如果不符合要求,换编译器,编译器不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看看查找一下变量

和变量应该没关系,是编译器的问题。换CC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