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的IIC程序

楼主(2015-11-27):
那位大神有STM8L的IIC   demo程序,求共享下

网友A:
如果你想用stm自带的IIC口,我不是太清楚,如果你想自己写IIC协议,就是配置一个端口发送时钟,一个端口读取数据,挺简单的,建议看下51**的IIC讲解,也可以参考下他的代码,基本大同小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