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请教:这里的>50%是什么意思 ?

楼主:
附图为altium designer PCB的截图。请教:这里的>50%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错误呀 ?

谢谢!

网友A(2015-11-27):
白色圈圈是表示与规则里面有冲突的警示,你按L键弹出窗口,在右边有个DRC Detail Markers框那里把勾去掉,就不会出现白色标示了。
>50%目前没找到是哪个规则冲突,猜测可能是线的宽度大于了焊盘50%,所以报错,你试下将线的宽度改细,是否规则OK,如果是这个原因,而你必须布这么粗的线,那你就直接忽略这个错误好了。

网友B:
这个主要在规则里面设置,你可以在里面找下,所以的错误都是与规则冲突了,

楼主:
谢谢二位大侠,再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