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 28027 EPWM中断问题

楼主(2015-11-27):
有问题向各位大侠求助:
     我在用28027配置中断后发现:
     当配置EPwm1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ZERO ;时,中断是能进入的,当其他寄存器不变的情况下,只改变EPwm1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CMPA ;时,中断不能进入,但PWM波形正常输出.
     请教各位大侠: 中断源变换后,还需要修改哪个寄存器能进入中断。急等,谢谢

网友A:
ET_CTR_CMPA这个值是多少
比较器中断,有计数器增、减两种情况,不知你的是那种
可以对照手册自己再检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_CTR_CMPA这个值是多少
比较器中断,有计数器增、减两种情况,不知你的是那种
可以对照手册自己再检查一 ...

不好意思, ET_CTR_CMPA定义为常数04:表示计数器增中断,我把EPwm1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ZERO设置时,中断正常,如果改为除此之外的值,都不能进入中断。苦恼中,我对比了EPWM寄存器和PIECTL所有寄存器没有发现不同的地方。请指教还有什么地方影响中断的配置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配置寄存器的顺序不对导致的,只有将中断寄存器配置完成后,再配置ETSEL 寄存器既可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配置寄存器的顺序不对导致的,只有将中断寄存器配置完成后,再配置ETSEL 寄存器既可以实 ...

恭喜,自己解决问题,进步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