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ov10633 test pattern全绿色怎么回事??

楼主(2015-11-27):
像素格式为YUV422 8-bits UYVY,imx6端和ov10633端是一致的,test pattern采用的color bar,抓到数据为全绿色,中间有一些线,求指导!!!!

网友A:
关于pattern的问题建议楼主到我们官网提交技术服务请求。

网友B:
绿色表示的是有问题吗

楼主:
@芙蓉洞
绿色表示的是有问题吗

ov10633设置的analog color bar,出来的图像应该是彩色相间的条纹,然而结果却是全绿色,中间有几条线,暂时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你觉得是哪的问题? @芙蓉洞

网友C:
这个问题确实是够复杂的,系统不好做

网友D:
驱动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确实是够复杂的,系统不好做

主要是ov资料不全,比较封闭,给的寄存器也比较晦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的问题吧......

这个我也知道罗,不是硬件有问题,那就是驱动有问题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