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时钟状态切换问题

楼主(2015-11-27):
MCU型号为MK60DN512VLL10:
然后直接切换选择就从FLL变到PLL了,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不能直接转,一定要按照这个时钟模式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转,一定要按照这个时钟模式转:

版主,我还是不是很能理解。难道是因为这样直接转会出现不稳定等因素还是什么的。这个应该就会跳过FBE这个状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还是不是很能理解。难道是因为这样直接转会出现不稳定等因素还是什么的。这个应该就会跳过FBE这 ...

这个是硬件设计规定的,你必须要按照一个一个模式转,上电复位是FEI模式,然后如果你要用PEE模式,就必须要经过这样:FEI-FBE-PBE-PEE
或者其他的路线,看MCG的状态图,严格按照状态图来,你可以参考官方的一些MCG转换代码,不需要你自己直接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硬件设计规定的,你必须要按照一个一个模式转,上电复位是FEI模式,然后如果你要用PEE模式,就必须 ...

嗯。谢谢版主耐心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版主耐心解答。

不客气,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