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E06原理图绘制

楼主(2015-11-27):
我现在想用KE06控制一个5V的SPI接口的AD芯片,是不是KE06电源接5V,这样KE06和AD芯片之间就不需要电压转换了?

网友A:
你好,KE06本身就支持5V电压工作的,所以不需要电压转换了。

网友B:
Kinetis E系列的一大特点就是可以5V供电,目的就是能够兼容以前单片机时代5V的外围硬件。
所以你KE06芯片5V供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inetis E系列的一大特点就是可以5V供电,目的就是能够兼容以前单片机时代5V的外围硬件。
所以你KE06芯片5V ...

现在老板要求板子要兼容不同家的芯片,如果其他家的是3.3V的SPI IO接口,是不是我只要把KE06的供电也接成3.3V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老板要求板子要兼容不同家的芯片,如果其他家的是3.3V的SPI IO接口,是不是我只要把KE06的供电也接成 ...

那你板子上再画路转3.3V的吧,然后加些跳线好了。

网友C:
上面直接就有5V,如果需要3.3V的话,加入转换3.3V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直接就有5V,如果需要3.3V的话,加入转换3.3V的就可以了

如果新做一个板子,KE06供电3.3V,外部SPI芯片接口是3.3V,这样是不是就能直接连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新做一个板子,KE06供电3.3V,外部SPI芯片接口是3.3V,这样是不是就能直接连接了? ...

是的,KE06支持5V,3.3V工作的。
关键是你要保证你外部FLASH的芯片电压能够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KE06支持5V,3.3V工作的。
关键是你要保证你外部FLASH的芯片电压能够正常工作。 ...

好的,谢谢!!

网友D:
都是5V的话就不需要电源转换了啊

网友E:
控制5V的设备就不需要电平转换了,控制3.3V的需要串个电阻的

网友A:
不客气,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哦。 ...

如果使用的KE06芯片,VDD接的是3.3V,5v的输入信号能直接接入还是必须要加level shifte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