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马克思发生器

楼主:
如果你想领略一下高压电火花的魅力,马克思发生器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只要几个电容、电阻,简单的组合一下,很容易得到几厘米长的电弧,相当漂亮。

楼主(2015-11-27):
马克思发生器总共有六级,每一级由0.002uF 20kV的电容和两个1m欧姆的电阻构成。左边是一个霓虹灯变压器(9kV 30mA),它产生的高压交流电,通过10个1N4007串联组成的整流器整为直流电,给并联的六组电容充电,当电容充到一定电压的时,就会击穿电容间的放电尖隙,这时6组电容就变成了串联的形式,电压骤增,开始放电,发出很大的声响并能产生5厘米左右的电弧,大约每2~3秒放电一次。把电容间的放电尖隙改造成球隙,电弧长度还可以大幅度提高,达到15厘米左右。

网友A:
这可是高压啊

网友B:
这东西是不是可以用来作警棍之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