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的SDIO和ST的完全一样吗

楼主(2015-11-27):
sd, IO
GD的SDIO和ST的完全一样吗

网友A:
SDIO我没有用过,我用过SPI的,几乎可以互换

网友B:
没有搞过,应该不完全一样吧

网友C:
有所区别的

楼主:
SDIO DAT 3 pin 的在 1 bit bus mode 和4 bit bus mode下的配置
1、 SDIO 在  1 bit bus mode 下,DAT 3 pin 是低电平,这样会导致  SD Card 进入SPI 模式。原因:初始化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GD32的芯片SDIO的DAT3口存在BUG。
2、 在4位模式下,通过上面的方法,程序能正常初始化,但不能正常读写SD卡。
原因:因为DAT3口在前面已经配置成推挽输出,所以在4位模式下,不能正常读下。在调用4位模式前,把DAT3的端口配置成复用推挽输入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D:
1、 1 bit bus mode的解决方法:建议在SDIO使能之前,先把 SDIO DAT 3 pin 配置成推挽输出,并且要置成高电平,使 SDIO DAT 3 pin 保持高电平即可
2、 4 bit bus mode的解决方法:在调用4位模式前,把DAT3的端口配置成复用输出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E:
程序在刚烧完后能正常读写SD卡,断电再上电后,SD卡初始化失败,需要手动复位一次后才正常

网友C:
在某些SD卡中,GD32断电再上电,会引起SD卡上的时钟信号不正常,导致SD卡发送命令失败。

楼主:
在程序中,打开SD卡时钟后,增加一小段延时,以保证SD卡时钟信号稳定。
这个延时添加的地方:在sdcard.c(即SDIO的配置文件中),然后在SD_Error
SD_Init(void)这个函数中找到SDIO_DeInit();就在这个后面加个延时。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SDIO_DeInit();
{
int i = 0xffff;
while(i --);
}

网友F:
遇到了在108Mhz下,4线SDIO无**常读写的问题,求助,应如何进行初始化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