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再问USB通讯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5-11-27):
我一个同事用STM32搞USB通讯,得出一个结论。
在全速模式下测试,用的中断传输,每发送64个数据,也就是一个包长,就要延时5ms,最少4ms,否则就会丢包。
请问高手,是不是这样?我感觉那不是会很大的限制USB通讯的速度吗?谢谢!

网友A:
中断传输的时间多少?
中断传输间隔最低1ms,每次64,应该可以到64kBs

网友B:
你至少要把当前包发送出去再发另一个包吧。最好的办法是发当前包时判断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至少要把当前包发送出去再发另一个包吧。最好的办法是发当前包时判断标志位。 ...

谢谢!判断标志位的程序如何写呢?void EP1_SendData(uint8_t *buf)
{
    buf[0] = HID_REPORT_ID0;//REPORT_ID;

    UserToPMABufferCopy(buf, ENDP1_TXADDR, HidLenth);
    SetEPTxCount(ENDP1, HidLenth);
    SetEPTxValid(ENDP1);

    SetEPRxStatus(ENDP1, EP_RX_VALID);
}
这是发送程序

网友C:
啃标准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大概就是USB传输只能由主机发起
全速模式主机最快1ms发起一次请求
如果在请求前从机准备好数据,那就能传输
如果从机没准备好,等下一次请求
主机的请求频率由描述符决定

当传输完成就能准备下一包数据了,不需要去延时
看你的描述,你们没有去处理发送完成事件
而是去猜测一个延时,当然快不起来

楼主:
谢谢!这个东西不好搞,不知道怎么处理发送完成事件。

网友D:
我都感觉你同事都没有看描述符,端点配置的就是5ms,所以必须延时。这个时间可以最小到1ms,在端点描述符里面配置!

楼主:
谢谢!配置成1ms也要延时吧

网友E:
一般很少使用中断传输,即使使用也是通常设置为10mS,如果想提高速度则要将查询时间设置为1mS。我测试的结果是1S可以通讯970余次!

网友F:
中断间隔是枚举时slave告诉host的,你只要照着设置就行。

网友G:
中断可以1ms

网友G:
但一般的主机上面,即使你配置了1ms的端点
主机仍然可能以4ms来轮训

追求响应速度的话,可以用同步传输

网友H:
可以设置个标志位判断是否发送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啃标准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大概就是USB传输只能由主机发起

言简意赅

网友I:
如果描述符没问题,那应该是填充出了问题。
理论上是主机问你要,你再给(理论上填数据是不考虑时间的)。    实际上主机问你要你才慢吞吞给的话,已经慢了(你用超级牛X的FPGA当我没说,但是你用的是MCU)。   所以你每次得先准备好放在缓冲,主机问你要,让他自己从缓冲拿起就走。  想想快递吧,你先填单打包好放在门口收,与快递员上门收你才去打包填单。甚至太慢了快递员会发飙走人不做你生意的

网友I:
。。。。还有一个,USB从对主整包要补发0包。   不记得HID是不是也要补发0包了,应该是要的。

网友I:
主对从不用补发0包

楼主:
感觉各位说的太深奥了。

楼主:
判断标志位我这么做的,好像没有太大改善。
while(GetEPTxStatus(ENDP1)==EP_TX_VALID);

网友J:
USB 是这样的,只能好好啃协议。

网友K:
也遇到了大概的问题
是要好好的啃协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