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教:过孔的外径和内径之间是铜导体吗 ?

楼主(2015-11-27):
见附图:
请教:过孔的外径和内径(即附图所示的直径为85mil的外圆和直径为60mil的内院)之间是铜导体吗 ?

谢谢!

网友A:
就是铜皮啊

网友B:
虽然是铜皮,但是如果你属性中的testpoint setting不设置的话,做出来的过孔会进行镀锡,看起来就是白色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铜皮,但是如果你属性中的testpoint setting不设置的话,做出来的过孔会进行镀锡,看起来就是白色的 ...

谢谢版主的指点 !

请教:
1. 如果过孔镀锡,会影响 载流 能力吗 ?
2. 见附图:如何设置,才可以使 做出来的过孔 不镀锡  ?不镀锡,就是给过孔表面刷绿油,对吗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指点 !

请教:

不镀锡是黄色的铜,镀锡是白色的锡,绿油是solder层负片,截图中的如果打勾了将会不镀锡

网友C:
过孔一般和加工厂说阻塞工艺就行了 这样就不会漏锡到背面了,至于露不露铜就如3楼所说要设置。

网友D:
除此之外要注意过孔,这个孔洞里面的铜厚,一般18~20um,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此之外要注意过孔,这个孔洞里面的铜厚,一般18~20um,

谢谢大侠指点!

见附图,过孔的外径为85mil,内径为60mil,那么内外径之间 圆环的宽度应该是12.5mil(0.3175mm,即317.5um)。
这样算下来,这个过孔的铜皮厚度应该是317.5um,而不是 18~20um 。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还请各位大侠指点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见附图,过孔的外径为85mil,内径为60mil,那么内外径之间 圆环的宽度应该是12.5mil(0. ...

不是这样算的,孔壁铜厚常规只有18~20um,特殊处理也能做到35um,
孔壁铜厚不等于圆环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样算的,孔壁铜厚常规只有18~20um,特殊处理也能做到35um,
孔壁铜厚不等于圆环大小, ...

谢谢 !

见附图,那这不和2楼版主的回复矛盾了吗 ?
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