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ode 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5-11-27):
看到数据手册中有这么一句话,在不使用 DMA 的情况下,内核通过 DCode 经过总线矩阵协调,使用 AHB 把外设 ADC 采集的数据读取到内核,然后内核 DCode 再通过总线矩阵协调,把数据存放到内存 SRAM 中。

那么有个问题,Dcode 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Dcode,顾名思义就是data code,就是数据总线,传输数据的总线

网友B:
DCode总线:该总线将CM3内核的DCode总线与闪存存储器的数据接口相连接(常量加载和调试访问)。这句是从网上找的,咋感觉,不那么通顺呢?

网友C:
从图上看,Dcode是连接内核和总线矩阵的

网友D:
DCode总线通过总线矩阵与其他外设相连。也就是说任意设备包括串口、ADC、DMA等数据可以直接通过DCode总线到达Cortex-M3。

网友E:
DCode 存储器接口:对Code 存储器空间(0x0000000–0x1FFFFFFF)进行数据和调试访问都在这条32 位AHBLite 总线上执行。我觉得做个介绍还是很准确的,对code空间进行访问的总线。

网友F:
Dcode是一个总线,用来传输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