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KL16中断嵌套问题

楼主(2015-11-27):
现在设置ADC0中断优先级为0,LPTMR中断优先级为1,当在执行LPTMR中断时有ADC0中断响应,是否会跳出LPTMR中断去执行ADC0中断,执行完ADC0中断后再执行LPTMR中断?

网友A:
楼主你好!
KL16支持4级中断优先级别,支持中断嵌套,所以优先级高的可以打断低优先级的中断,完成高优先级中断之后再返回到低优先级中断中执行。

网友B:
如果支持中断嵌套的话就会执行优先级别高的

网友C:
肯定是先执行优先级高的啊,这个和操作系统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KL16支持4级中断优先级别,支持中断嵌套,所以优先级高的可以打断低优先级的中断,完成高优先级 ...

现在在LTPMR中断里开启了ADC中断,应该会立即跳转ADC中断执行,但现在是LPTMR执行完后再执行ADC中断是为什么?是哪里还需要设置吗?现在设置LPTMR优先级是1,ADC优先级是2.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在LTPMR中断里开启了ADC中断,应该会立即跳转ADC中断执行,但现在是LPTMR执行完后再执行ADC中断是为 ...

你开启ADC中断,也要等ADC采集完成产生中断才能进去。
如果你的LPTMR的中断时间比ADC还要短,那么肯定会进去LPTMR中断。
另外,你说你再LPTMR中断中开启,你有没有清楚LPTMR中断呢/
中断优先级是针对,两个中断同时发生的时候,要按优先级来,如果不是同时发生,还是按照谁先来,谁先进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启ADC中断,也要等ADC采集完成产生中断才能进去。
如果你的LPTMR的中断时间比ADC还要短,那么肯定会 ...

在lptmr中断里能跳转到ADC中断,正常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