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MP2482DN

楼主(2015-11-27):
大家觉得MP2482DN怎么样?为什么这么难用。。。

网友A:
你遇到啥问题?

楼主(2015-12-27):
烧片子,还好改好了

网友(2016-03-09):
现在我也在用这个片子,烧掉了,可以给一下意见或者建议吗?最好给一下参考电路!

网友B:
谢谢了,我也改好了,嘿嘿!

网友C(2016-07-03):
引用 楼主:
烧片子,还好改好了

大神,求指点,我用这个芯片老是烧芯片,输入引脚8号和使能引脚7号之间老是烧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我也改好了,嘿嘿!

大神,求指点,我用这个芯片老是烧芯片,输入引脚8号和使能引脚7号之间老是烧穿

网友D(2016-12-28):
引用 楼主:
烧片子,还好改好了

我现在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您能介绍一下您是怎么做的吗。

网友E:
7PIN是EN,8PIN是VIN,EN最大耐压6V,你不会是直接上拉到大于6V的VIN上去了吧?

网友F(2017-03-08):
能请教一下你的改的方法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2482很容易烧掉

网友G(2018-04-14):
引用 网友C:
大神,求指点,我用这个芯片老是烧芯片,输入引脚8号和使能引脚7号之间老是烧穿, ...

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