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安卓下CAN总线 怎么测试 驱动我应该调试好了

楼主(2015-11-27):
内核起来有CAN总线的初始化:
GPMI NAND driver registered. (IMX)
vcan: Virtual CAN interface driver
CAN device driver interface
flexcan netdevice driver
flexcan imx6q-flexcan.0: device registered (reg_base=d9920000, irq=142)
FEC Ethernet Driver
fec_enet_mii_bus: probed
然后我在log里查找:

root@sabresd_6dq:/ # dmesg | grep can
<6>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ore (rev 20090105 abi 8)
<6>can: raw protocol (rev 20090105)
<6>can: broadcast manager protocol (rev 20090105 t)
<3>init: cannot find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 disabling 'flash_recover
y'
<3>init: cannot expand '$ro.serialno' while writing to '/sys/class/android_usb/a
ndroid0/iSerial'
<3>init: powerctl: cannot expand '${sys.powerctl}'
<3>init: cannot expand '${sys.sysctl.extra_free_kbytes}' while writing to '/proc
/sys/vm/extra_free_kbytes'
hub 2-0:1.0: connect-debounce failed, port 1 disabled

然后 然后 就不会 测试这个can总线了,在安卓下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

网友A:
我这边有个关于CAN的文档,你可以查看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How to enable CAN bus on i.MX6Q

网友B:
写个c应用程序,在命令行下测试就可以......

网友C:
楼主您好!小弟最近也遇上这个新鲜工作了,您是怎么做的?可以给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小弟最近也遇上这个新鲜工作了,您是怎么做的?可以给指导一下吗? ...

网上找一个 CAN的通信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