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关闭XDS510-usb2.0仿真器连接

楼主(2015-11-27):
仿真器可以与CCS3.3 connect连接起来,接着也可以load program,单步运行。。。
完了之后我想结束DEBUG程序,DEBUG菜单下面的disconnect项是灰色的点击不了,现在是直接把软件关了,然后把仿真器线拔了
请问准确的结束DEBUG应该是怎么样的,disconnect怎么会是灰色的?

网友A:
记不清了,反正不是用的断开连接的方法。

网友B:
disconnect是灰色的说明仿真器已经和目标板断开了
在debug下    想停止代码运行      CCS3.3不是有RUN和停止的小飞人按钮吗

网友B:
正常连接后   左下角有绿色小三角提示      要想断开    连接前的connect变为了disconnect
单步运行     也可以选择复位CPU的软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