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AN协议过滤器设置~~请大神指导下

楼主(2015-11-27):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16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u32)0x07AF<<21)&0xffff0000)>>16;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u32)0x07A0<<21)&0xffff0000)>>16;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xFFF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xFFA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CAN_FilterIn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我想过滤的ID为 07A0~07AF这一组数据,但是FilterIdHigh、FilterIdLow、FilterMaskIdHigh、FilterMaskIdLow这4个值,应该怎样设置~~~~!!!! 谢谢各位前辈、大神~!!

网友A: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u32)0x07AF<<3)&0xffff0000)>>16;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u32)0x07AF<<3)&0xffff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u32)0x07A0<<3)&0xffff0000)>>16;;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u32)0x07A0<<3)&0xffff0000);
这个是29位ID的设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u32)0x07AF16;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 ...

谢谢您的回复~!
是这样的,我自设置滤波ID 为 07A0~07AF、07B0~07BF、07C0~07CF、07D0~07DF这几组,目前要提取出 07A0~07AF这一组~
使用您的方法,这四组都能提取,没有区分出 07A0~07AF这一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是这样的,我自设置滤波ID 为 07A0~07AF、07B0~07BF、07C0~07CF、07D0~07DF这几组,目前 ...

过滤器要改成32位的就可以使用这个设置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具体看你设计需求,要11位ID还是29位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是这样的,我自设置滤波ID 为 07A0~07AF、07B0~07BF、07C0~07CF、07D0~07DF这几组,目前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u32)0x07A0<<3)&0xffff0000)>>16;;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u32)0x07A0<<3)&0xffff0000);
要改为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u32)0xfff0<<3)&0xffff0000)>>16;;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u32)0xfff0<<3)&0xffff0000);
不好意思,没注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u32)0x07A016;;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u32)0x07AF<<3)&0xffff0000)>>16;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u32)0x07AF<<3)&0xffff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u32)0xfff0<<3)&0xffff0000)>>16;;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u32)0xfff0<<3)&0xffff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CAN_FilterIn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我这样使用,也是不行的。。。都是滤全部啊~~ 欲哭无泪的感觉~~!
不过还是谢谢您了~

楼主:
有木有,大神指导一下啊!怎样选择性的过滤一组数据啊?

楼主:
已解决!谢谢 ouyangyitao,给了借鉴和提示!

网友B:
我在配置CAN的过滤寄存器的时候也有点模糊,按照过滤寄存器件存数据定义,0-2bit是用来存RTR和IDE的(0位预留,定义为0),3-13位是存储标准ID的11位,14-31位是用来存储18位的扩展ID;那我如果要输出02 03 04 05(02为高位字节)四个字节的ID,这四个字节的怎么和寄存器联系起来,是把这02 03 04 05做一个完整的32位ID,还是要把这四个字节按照规范组合下,怎么组,难道直接把0X02030405送到滤波寄存器,有没有比较统一的做法,我目前的做法是把0X02030405的低0-10位做为标准ID,29-31位高3位去除,11-28位做为扩展ID,再把做过处理的舒服放到滤波器对应位置,IDE和RTR按照条件置位。

网友C(2016-07-21):
最后一位好像有点问题,3-20共18位为扩展ID,21到31是标准ID